[一体机]
B545一体机10秒掉电风扇报错求助

楼主(2019-08-10):
开机风扇0135报错,通病U34已经更换过了,12V正常,风扇更换过,bios电池也正常,风扇供电正常,谁修过类似故障啊,无思路了,求助

网友:
这个一体机没有修过

网友A:
刷bios了没撒,有可能是这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了没撒,有可能是这坏了呢

已经刷新过bios了,还是不行。

网友B:
U43不是12V转换芯片吗,动那个做什么,看你上面明显动了它,这跟风扇报警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3不是12V转换芯片吗,动那个做什么,看你上面明显动了它,这跟风扇报警有关系?

这机器硬盘线烧毁容易导致这个芯片烧毁,导致12V不稳定,引起风扇报警异常,修过类似故障,因为客户发过来的事裸板,我不知道硬盘线状态,怕管子性能不良,就一并更换了,

网友:
后来换了颗EC,因为风扇的控制和反馈都是EC直接控制的,没有温控芯片,然后鼓掌已经,还是报错,大风扇转小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就掉电,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