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CPU空焊导致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9-08-10):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无触摸。

维修过程:

iPhone6S手机与iPhone6手机的触摸电路不一样,iPhone6S的触摸芯片集成在显示屏上,但工作原理相同,维修方法也相同的。先测量显示触摸接口的1.8V触摸供电正常,如下图所示。

测量显示触摸接口的+5.7V供电正常。

再测量显示触摸接口的-5.7V供电也正常。

所有工作电压正常后,检查显示触摸接口上的SPI总线对地二极体值,都在360左右,表示正常。

当测量显示触摸接口上触摸屏发给应用CPU的断中信号时,发再中断信号对地二极体值无穷大,说明显示触摸接口到应用CPU之间开路。

手机维修中这路开路故障基本都是应用CPU空焊所致,把CPU拆掉重装后开机测试触摸功能正常,到此机器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