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F5-572G更换6代单cpu 原来换单cpu也没那么难

楼主(2019-08-10):
机器型号:F5-572G

板      号:DA0ZRWMB6G0 REV:G
故      障:不加电
维修过程:插电瞬间多功能电源 电流灯红灯闪下  应该是后边有短路,保护隔离保护了  测量果然19v大短路,经测量是cpu集显供电芯片复合mos管的芯片短路,

没有这种芯片订货  到货后换上不短路了 集显供电0.6v  {修好后发现刚开机集显供电是没电压得好像得进系统才有0.4-1v 根据系统对显卡功率需求改变} 电流有跳变,内存用示波器量也有波形 刷bios后无果 怀疑是短路把cpu给烧了 ,某宝一看拆机主板还要1600 一个 cpu也得800 正好手上有个进水的板子 cpu也是i5-6200的  cpu应该是好的  ,以前也没换过这种板载的cpu,据说这种cpu长还薄 焊接容易变形 成功率不高
反正是拆机的 死马当活马医 就当练手了   给客户报价 客户竟然同意了
说干就干
第一步先拆废板上的cpu  还是灌黑胶得 看来得小心  拆完后 看了看cpu基本没变形 还好

第二步用吸锡线托平cpu焊盘

第3步固定钢网 这种钢网不像普通的桥 靠焊膏不太好粘住 容易掉 还容易变形  我自己用镊子改了下 这样非常好用  钢网既不会跑 也可以一定程度防止加热时钢网变形

第四步倒上锡珠 植球

第五步风枪焊接 植好球的cpu 下图

第六步 拆掉要修主板的cpu并处理主板焊盘  我没用吸锡线托 直接用烙铁托的  这样可以保证焊接成功率

第七步焊接 焊好后 基本没看出变形 下图

装机 不跑码了 cpu供电也没了  me的问题  直接本站下载了个工厂bios装机 成功点亮

在此感谢器官捐献者代号LA-D562P REV:1.0  无偿捐献

附上bios 发帖不易希望大家多多加分支持下

 会员939352300鑫豆2024-4-22 12:39
 会员73999300鑫豆2024-2-29 16:11
 会员1131284300鑫豆2024-2-23 22:01
 会员840752300鑫豆2023-10-13 15:03
 会员840752300鑫豆2023-10-13 15:03

网友A:
你的BGA 风嘴 是 定做的????

网友B:
您用的什么BGA,朋友有个卓茂5830送我了,没时间去拉,学习学习,以么有做BGA的自己也做下,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BGA 风嘴 是 定做的????

不是定做的 就是普通的  我上图了  重新看帖  在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用的什么BGA,朋友有个卓茂5830送我了,没时间去拉,学习学习,以么有做BGA的自己也做下,方便点

效时的 3温区的   得7年左右了

网友C:
我很少换CPU的   风险太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很少换CPU的   风险太高!!!!!!!!!!!!

我也是第一次  新的肯定不换  成本太高   这不是有个料板吗   0成本    就当练手 修好了 比换板 利润高太多呦

网友:
不错不错, 正好有料就要试一把

网友E:
很厉害啊 这种cpu很薄的 很容易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第一次  新的肯定不换  成本太高   这不是有个料板吗   0成本    就当练手 修好了 比换板 利润高太 ...

确实高太多  一把一千多到手

网友:
两年没植过株了,大芯片坏都是换板

网友:
这种u买来换风险就很大了,自己有试试倒不错

网友F:
植珠的时候,楼主,用的植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植珠的时候,楼主,用的植珠台?

你没看贴吗 ?  用的镊子和网啊   植珠台 要用大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厉害啊 这种cpu很薄的 很容易拜拜

恩 是的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   比换普通得桥 慢多了

网友G:
你好  能说下干cpu的上下温度多少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好  能说下干cpu的上下温度多少吗

我就用的bga你自带得温区   拆得时候因为是无铅得 最后得温度是上230 下265      植完球就是有铅得了温度就不用那么高了  上225 下260 就行  再低五度也没关系  根据情况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用的bga你自带得温区   拆得时候因为是无铅得 最后得温度是上230 下265      植完球就是有铅得了温度 ...

嗯嗯  谢谢了  我们这小地方碰到cpu坏的要么换板要么报废  还没换过cpu了  谢谢了

网友H:
这种坏U的我一般也不换 除非有免费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坏U的我一般也不换 除非有免费的U

对 没废板拆 买新的成本太高 还有风险

网友:
嗯嗯 谢谢了 我们这小地方碰到cpu坏的要么换板要么报废 还没换过cpu了 谢谢

网友:
好手艺。好方法,老鸟一只。给力。

网友I:
你们是怎么做CPU的为什么装上去不会变形的,我试过两次都会变形

网友J:
前提是买到的要是好的U,坏的一上机液不让退

网友:
用风枪可以吗?

网友:
技术好修地漂亮

网友:
这帖子666,难得有这么多清楚图片,必须赞

网友:
我还没搞过CPU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
植球用风枪  焊接必须bga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提是买到的要是好的U,坏的一上机液不让退

拆的进水坏板得   买新的 不合适 成本太高 还有风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们是怎么做CPU的为什么装上去不会变形的,我试过两次都会变形

预热长时间 一点  别升温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预热长时间 一点  别升温太快

原来如此,我们每次换都会变形

网友:
现在u坏了都是直接退回,买一个板子吧客户嫌贵,买一个u吧买回来是好是坏都不一定,风险太大,也就楼主自己有坏板可以拆,不然这钱不好挣啊

网友K:
牛逼  现在别说风险  就是叫客户花那个换cpu的钱客户也不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牛逼  现在别说风险  就是叫客户花那个换cpu的钱客户也不肯呀

我本来想着那么贵 客户不会修的    谁想到客户竟然同意了

网友:
这种坏U的我一般也不换

网友:
真没换过CPU

网友:
现在买BGA都没得这么大 的封嘴了  要自己掏钱买    意思楼主要换CPU的那个主板只用烙铁拖了就直接吧CPU干上去

网友:
学一招半式走江湖,厉害厉害楼主真乃大师也。小白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L:
光是这拿表笔的手法就够我等学习半年,太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光是这拿表笔的手法就够我等学习半年,太屌了

我图片上没有拿表笔啊

网友:
双击关注了,老司机666.

网友M:
高手   “我没用吸锡线托 直接用烙铁托的  这样可以保证焊接成功率”请教这样处理焊盘焊接成功率更高吗

网友M:
这样焊接的时候 会不会走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M:
高手   “我没用吸锡线托 直接用烙铁托的  这样可以保证焊接成功率”请教这样处理焊盘焊接成功率更高吗

因为不用吸锡线托 焊盘上的锡点是凸出来的 这样即使桥有一点变形  还是有几率焊接上的   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焊接的时候 会不会走位

不会得       不用吸锡线托得话  用烙铁 也要尽量托平 托均匀

网友:
换CPU的 风险太高。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不用吸锡线托 焊盘上的锡点是凸出来的 这样即使桥有一点变形  还是有几率焊接上的   你自己想想是不 ...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我很少换CPU的   风险太高!!!!!!!!!!!

网友:
CPU多烤下,用bga加热钢网,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增强了下次换U的经验  有料板  就不虚了 ,

网友:
整板加热,基本不会变形

网友:
好屌!大佬就是大佬!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66666666666666666  学习了

网友N:
“我没用吸锡线托 直接用烙铁托的  这样可以保证焊接成功率”请教这样处理焊盘焊接成功率更高吗?因为平时换桥都是托平的,从没试过不用吸锡线

网友O:
也碰到个单u的机器,不出CPU供电,刷了两个BIOS也一样,换了给cpu供电的两个芯片还是不行。大略查了工作条件都正常,拆了CPU供电的滤波电容,也没发现有短路的,但是CPU供电对地阻值很低,我烧了一下,0.1v的电压,电流超过1A打表,是单u短路了吗?笔记本型号i2000,主板板号14217-1M,楼主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没用吸锡线托 直接用烙铁托的  这样可以保证焊接成功率”请教这样处理焊盘焊接成功率更高吗?因为平时 ...

普通得桥我也是托平得   因为cpu是长方形 还薄  容易变形     不用吸锡线托每个锡点都是凸出来的  这样即使有一点变形还是有几率焊接上得

网友:
引用 网友O:
也碰到个单u的机器,不出CPU供电,刷了两个BIOS也一样,换了给cpu供电的两个芯片还是不行。大略查了工作条 ...

cpu供电芯片的vin 和VR_ON有吗 一般这两个有会先出一个1点多v的预供电的 然后 南桥读取bios 发给cpu PROCPWRGD 这个也要有电压   cpu发出svid 这个有波形吗              0.1v 1a的电流确实有点高 不排除cpu坏  你可以打打 PROCPWRGD  和svid 的阻值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技术精湛,手法熟练,赞一个

网友:
CPU 只干过一次,感觉不会植CPU的球!牛逼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  能说下干cpu的上下温度多少吗

拆得时候因为是无铅得 最后得温度是上230 下265      植完球就是有铅得了温度就不用那么高了  上225 下260 就行  再低五度也没关系  根据情况来

网友P:
行是行兄弟, 还得买长的 匹配的上下风嘴(还挺贵,当然也不算事),关键是感觉这种长的做出来芯片容易不平,就不知道抗用不,CPU 引脚都这么重要。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P:
行是行兄弟, 还得买长的 匹配的上下风嘴(还挺贵,当然也不算事),关键是感觉这种长的做出来芯片容易不平 ...

不用匹配得风嘴啊   用大得正方形得就行

网友:
都得小心翼翼   比换普通得桥 慢多了

网友:
遇到CPU坏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Q:
这种CPU针的不敢换!怕买到假货!亏死了!!!!!!

网友R:
楼主厉害,cpu拆机的 还是

网友S:
老板换CPU这么6啊  厉害了

网友:
我就试过一次  可能是温度没控制好 在摘取cpu 的时候 cpu莫名的变形了  比较尴尬

网友:
个人感觉返修台还是效时的好用些,有些返修台不行怎么调温度线感觉都是会变形的,特别是灌黑胶的一体CPU。

网友:
引用 网友S:
老板换CPU这么6啊  厉害了

不要叫我老板 我也是打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种CPU针的不敢换!怕买到假货!亏死了!!!!!!

有料板拆还行  买就算了  太贵 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厉害,cpu拆机的 还是

一看你就没看帖子内容   你面说的非常清楚

网友:
好厉害的技术活啊!

网友:
这个风险很大,我一般都是换板

网友:
换应该都可以换 只要是看稳不稳定  我现在都懒得弄了

网友:
换CPU就是成本太高。。有料板还有赚的,买就不划算了,翻新的太多。。

网友T:
现在发帖没有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现在发帖没有下载分

发帖有下载分啊   如果帖子内容好   总体下来 百十分不是问题

网友:
都能换U,我直接告知客户没法修或者换板子,像楼主学习了

网友:
没有敢换过  借你的 经验有机会了换换试试

网友:
不错,有工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兄弟你是真的强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超级CPU坏了我们都直接报换板,价格太高,风险太高,买的芯片没保障,成功率也不高...........

网友U:
动不动就得拿几百元打水漂。。。。。。。。。。。

网友:
引用 网友U:
动不动就得拿几百元打水漂。。。。。。。。。。。

我这是废板上拆的  零成本

网友:
我拆过一次 芯片起鼓 这个就很恶心了 还是温度没掌握好

网友(2019-10-30):
换这种U 还是有很大的风险。

网友(2020-08-11):
给客户报价 客户竟然同意了 我这里 U坏的 报价 基本客户都牛逼的要命 要么不修了 要么换笔记本或是有手机用电脑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