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小新潮7000-14IKBR I5 短路备份bios 应该是首发,找了下全是7000-13的

楼主(2019-08-10):
短路备份    小新潮7000-14IKBR i5 板号 330S_KBL_MB_V06  REV:MP      BIOS  芯片25q64jv     编程器不够新没有JV选项  备份的时候选择25Q64BV备份出来的

4.76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9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可以的 很新的bios 感谢

网友(2020-02-26):
请问什么位置 引起的短路  哪个位置

网友(2020-05-13):
有图纸没?

网友A(2020-07-05):
     触摸板接口上方 小电容短路,

网友(点评):
这好像是通病,我今天修的也是这边电容短路

网友(2020-09-17):
确定这个BIOS刷上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B(2020-12-18):
这个机器是不是这个问题是通病 大短路 我的也是 短路

网友(2021-11-13):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不是这个问题是通病 大短路 我的也是 短路

你好,请问是哪个电容,我有一个一样的主板也是短路了,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烧机也不烫,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接口上方 小电容短路,

你好,请问是哪个电容,我有一个一样的主板也是短路了,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烧机也不烫,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2022-09-18):
USB附近一个小电容,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