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87-D3HP跑码15不亮解决OK

楼主(2019-08-10):
客户拿来说不亮上机测试跑码15,拆下主板触发摸CPU已经发热初步判断内存相关的问题或者BIOS,拿新板测试CPU内存亮机没有问题,在不动主板情况下首先动BIOS,技嘉主板很多都是双BIOS以前遇到很多都是两个其中一个出现问题拆掉A主BIOS触发问题依旧跑码15 ,焊上拆掉B备份BIOS触发跑码2b后亮机,装机测试OK!

网友:
Basic pan, thanks for share

网友:
技嘉双bios的话,可以先短接主bios18脚恢复下bios,那就不用动风枪了

网友:
好的 这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