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ini4 电池检测脚三脚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9-08-10):
接了一台mini4电池数据,电池检测脚对地短路,拆了检测脚的三脚管后不短路了,没有管代换,请大神指点一下代换

网友A:
确定是三极管坏了?还是它的.基极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三极管坏了?还是它的.基极导致的?

确定坏了,另外两端测试有400左右的阻值,直通cpu和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