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6 报警

楼主(2019-08-10):
这个还有救吗? 开机报警  报警一会断电

网友:
这问题很明显啊    显卡呢

网友:
这个主板没显卡, 还是被你 拆额??????? 一般蓝天主板检测不到独显 会报警掉电的

网友A:
改成集显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片主板……也是独显坏了……别人还没有同意修。改成集成的可以显示了……不过问题还是和你的一样……估计也容易修好……

网友:
看样子把显卡拆了??? 我修过是显卡SDLSC进显卡温控的两条线有问题引起的掉电

网友:
量量看板子上的电压看看,电压没有,这机器就会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集显就可以了

你改过?

网友B:
看样子工程量有点大,显卡 显存 还有一些芯片都被你搞的看不见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集显就可以了

如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工程量有点大,显卡 显存 还有一些芯片都被你搞的看不见了 。

不是我搞的 这个班子我还没有动过

网友:
下面的一张不是亮机的了,什么情况。是亮机后报警再掉电?

网友:
卧槽,显卡显存,所有显卡供电芯片,mos都拆了。

网友:
显卡都没了,肯定报警

网友:
这个有通病,6角的管子

网友:
板子都搞秃了?

网友:
这拆的,折了一半

网友:
自己做个smbus欺骗就行了,很简单,b站有视频

网友C:
这个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550187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5501875

没看明白 需要加什么硬件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