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2M 板号是X550MD rev 2.0 不触发案例

楼主(2019-08-10):
             笔记本型号:华硕X552M 板号是X550MD rev 2.0
              故障 : 不触发

             插上电源0.002V--0.001V  这样变化的,待机  3VSUS 和5VSUS   首先一开始是两个电压都有,一秒后 3VSUS 就没有了,但5VSUS 一直都有,
             其实过程就是这里,瞬间3VSUS 出来后没有了,我一直围着这个故障点去查,但最后3VSUS_ON 去了EC 那里的……本来还想去刷BIOS 的,后来放弃刷了。

             后来放弃这个,因为有些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VSUS 的,我就当不触发来修,EC 六大条件,查到LID 电压只有0.89V 不正常。通过跑线路,开关接口那里就经过一个上拉电阻100K,阻值正常,把EC加焊了一遍,恢复正常了 3.3V
            开关一按  ,   正常开机了。故障解决

   总结:这款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VSUS 的,下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给大家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