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40不充电维修 kb9012信号故障BQ24727

楼主(2019-08-10):
充电芯片BQ24727
ACOFF异常 为高电平3v 导致不充电
ACOFF由EC发出

下面是充电状态下的信号电压

更换EC后充电正常,换ec还得刷程序。。。

网友A:
ec编程器座子哪里买的

网友:
                          这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编程器座子哪里买的

淘宝

网友:
买个编程器才两百

网友:
809F能刷吗?

网友C:
没有先写EC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先写EC程序试试?

这个信号应该是吧受程序控制  先没刷程序  可以充电 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

我怎么收不到呀

网友:
ACOK为高发给EC
EC输出AD_OFF为低【广达叫D/C#】

网友D:
我现在手里这台跟你的一模一样的机子。我的也是提示电源已接通, 未充电。。。我打算先刷个KB9012的程序看看。。这机器客户自己换过电池还是一样的情况。。我的ACOFF插不插电池都是3V ACOK为0V

网友E:
拉低不行吗???

网友:
现在这个IO刷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手里这台跟你的一模一样的机子。我的也是提示电源已接通, 未充电。。。我打算先刷个KB9012的程序看 ...

我这个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低不行吗???

不行的

网友:
你的是EC有问题。。。?我刚刷了EC程序。还是特么一样。难道跟你的一样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D:
我的换了充电芯片。EC芯片。还是特么的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换了充电芯片。EC芯片。还是特么的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找过好的电池换下靠普点。能认到电池不充电,多半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2019-09-12):
ACOFF 不正常是3.3V高电平  如果ACOFF高电平那适配器的电是到不了公共点的 单用适配器应该是开不了机的 ACOFF好像是软件配合EC来断开适配器电压的  ACOFF会影响充电吗    本人小白有点没搞懂

网友:
应该先刷个BIOS看看 又不是能开机不充电

网友(2020-05-19):
好麻烦,楼主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