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S3 怪问题:镊子一碰Q45 G脚就能开机

楼主(2019-08-11):
GA-H61-S3 怪问题:镊子一碰Q45 G脚就能开机
状况如题。
收来时按开机 风扇转下就停,然后又启动,反复如此。于是拆板测量。
当用表笔碰到Q45 的 G脚时,开机了……一路跑码到正常显示。
之后放置一段几小时,重新开机,故障依旧如故。
然后用镊子触碰Q45 G脚 又正常开机了

路过大神请赐教,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好技术好技术好技术好技术好技术

回音哥 -2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先测下哪些条件不满足呗

网友:
反复启动检查IO各个电压检测脚。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你那个位置

网友:
跑q45的G脚相连电路,换原件,在不行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链接Q45的断线了吧!!!!补焊下G极的线路

网友:
检测io各脚,检查g脚线路

网友:
查G 控制信号 很明显LG 3不正常

网友B:
上图纸 你就上个半个图谁愿意帮你

网友:
IO的检测脚 测一测 感觉是有接触不量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图纸 你就上个半个图谁愿意帮你

哈哈,半张。实在不是故意的。这个板子不是很急,所以就丢一边了。我得空继续跟进。图纸,我找时间发下。手机还是不方便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你那个位置

你是啥位置,然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额,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半张。实在不是故意的。这个板子不是很急,所以就丢一边了。我得空继续跟进。图纸,我找时间发下。手机还是不方便弄

把TG3部分发出来让大家分析

网友:
会不会是虚焊

网友:
理一下线路吧!看有没有开路!还有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可以先检查io的各个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8支脚的控制芯片坏的多,dq16这些

网友:
Q45的驱动电压 不够,,,可能是电源芯片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Q45的驱动电压 不够,,,可能是电源芯片的问题,,换个试试
微点
谢谢大侠指点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Q45的驱动电压 不够,,,可能是电源芯片的问题,,换个试试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先加焊一下,实在不行就把主从芯片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