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8进水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8-11):
【故障机型】小米8 6+64G屏后指纹

【故障现象】游泳时用防水袋,游泳池内手机进水,用电吹风热风吹过。无法显示,无法开机。前盖板玻璃和后盖玻璃都摔碎过!
【故障分析】进水不显示,显示电路部分高压易损坏导致不显示,包括有显示触摸供电,显示芯片等电路。鑫智造查询得知!

【维修过程】

顾客送修时已经是晚上21:30左右,本来应该下班的,朋友开车从市区来我店里(离城区12公里车程),来前说了在路上了,只能等顾客来了。

接机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手机全部拆下来放分离台上烘干。

拍下主板腐蚀严重部分图片如下图

其中显示屏排线位置腐蚀最为严重!

清理干净,处理好单板开机有震动还是无显示。

心里顿时凉凉!

打开鑫智造,阻值量了也正常!没有断线或者短路。

心想可能屏幕烧了,之前碰到过R15进水烧坏屏幕的情况(屏幕压排压好了)

找同行借了个屏幕还是不显示,开机电流都正常。

因为比较晚了,给了顾客一个备用机,打发回家下班已经是12点了。顾客一再叮嘱资料重要。

今天上班想着前几天修的荣耀7A进水有显无灯暗屏维修(这几天事情多,没来得及发),可能是显示供电保险烧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再次打开鑫智造,还好有小米8的三级维修指导。心中暗自得意。25页是显示故障指导。R1110电阻损坏会导致黑屏?

R1110电阻在哪里?翻下小米8的竟然只有探索版的位置图,没有小米8的,这时问月饼大神有没有小米8位置或者原理图。可惜月饼大神也没有,但是一句话提醒了我:R1110应该在显示屏接口附近或者CPU附近。

看了下探索版位置图,和小米8不一致。搜索小米8探索版位置图,R1110发现在J1102左边位置。结合之前维修前拍的图片,图中标出部分嫌疑最大。
用万用表测量阻值时有时无,先卸下来再说。然后就是一坨锡上去。
单板开机显示正常。
装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处理好进水的地方。手机待机不漏电!
至此此机修复完成!!!权当给同行遇到此类问题共享。没有电路分析(没图纸,没点位,没原理图)。
稍后发华为7A进水不开机维修案例!
感谢月饼大神的提醒和鑫智造给的维修指导!
希望同行加分。

附上开机图片!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2965.html

网友:
哈哈哈哈 。居然我也立功了

网友:
那肯定不?我们都称呼你月饼大神!

网友A:
那么请问一下 r1110发位置到底在哪也没说

网友:
不错 不错 我就是用小米8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请问一下 r1110发位置到底在哪也没说

倒数第三张图箭头位置

网友B:
单板开机有电池检测能直接开机吗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板开机有电池检测能直接开机吗

用报废电池,拆了电池体,正负极电池排线接可调电源正负极就是像苹果那样的开机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报废电池,拆了电池体,正负极电池排线接可调电源正负极就是像苹果那样的开机排线!

电池排线有检测脚电路。

网友D:
我有个小米8~没进水~使用时突然模糊有点花屏~之后是黑屏~能开机瞬间能感觉背光亮一下,屏线插座哪里发热严重。闹钟都在响。网上购了个TFT的也不亮就退回去了。没资料不知道怎么弄~求助大神们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小米8~没进水~使用时突然模糊有点花屏~之后是黑屏~能开机瞬间能感觉背光亮一下,屏线插座哪里发热严重。闹钟都在响。网上购了个TFT的也不亮就退回去了。没资料不知道怎么弄~求助大神们如何下手,谢谢。

测显示屏接口阻值,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付出了肯定有回报

网友:
华为7A进水二修机艰难维修案例已经私发给月饼大神了!

网友(2019-10-04):
最后说的太草率,没看懂

网友:
还是维修宝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