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拆BIOS工具

楼主(2019-08-11):
出一套BIOS免拆工具,支持现在所有型号

网友:
小转接板 价格顶个编程器了

网友:
价格好贵,几下风枪就拆下来了,

网友A:
没卵用,几百块钱买这个!除非一天刷几十次Bi0S!自己飞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
神器啊,对于修苹果的也不算贵

网友B:
还是喜欢动手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动手拆

个人喜爱吧,玻璃管拆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卵用,几百块钱买这个!除非一天刷几十次Bi0S!自己飞下线就可以了

有时候也要考虑时间成本

网友:
想要,这玩意就是贵了点

网友:
这玩意都没有玩过  好用么

网友C:
除非你使用率非常高否则还不如拆下来飞线呢

网友:
有点贵,还是每次飞线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使用率非常高否则还不如拆下来飞线呢

直接工具快快啊,时间也是成本吧,有时未必是BIOS的问题,有时需要多次刷,自己合成。bga有时间也可以飞线的。

网友D:
这东西好使吗会不会出来接触不亮的状态

网友E:
只能用一个机型???????????????????????????????

网友:
这工具厉害啊

网友:
拆焊最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用一个机型???????????????????????????????

不是啊,采用这个接口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用一个机型???????????????????????????????

采用这个接口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好使吗会不会出来接触不亮的状态

不会,目前很多人测试了,稳定,不需要外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