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7560换电池奇怪现象

楼主(2019-08-11):
     换好电池插原装充电器后出现现象
   1.  待机电流正常,但是开机1秒掉电。。。多次尝试后,过一会儿又好了。
    2.适配器不识别,进系统电池不充电。   这个识别和电池有关系吗?

       只好拆机,拔掉电池,只插适配器,适配器可以正常识别。    不拔适配器情况下,插好电池,再开机就一切正常了。
        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我遇到过.你换原装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隔离电路保护了

网友:
                             这个好修啊

网友:
看看电池和适配器的切换电路和检测电路

网友:
看客户能不能接受这种情况

网友:
电池不是原厂的吧

网友:
检测下电池和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
dell的有点问题的

网友:
电源和电池线换原装的试试!DELL 的不是原装的有时候会出现充电这块问题!

网友:
戴尔的电池检测不是原厂的就会保护,但会有提示啊

网友:
你查查隔离电路  测一测

网友:
这款机子电池容易坏的   或者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   DELL和HP的有些机子  要原装电源才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