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式机显卡维修 R9 270

楼主(2019-08-11):
开机会下面图片的花屏,如果开机正常进入可以玩LOL一点问题没有,如果玩绝地求生 近距离显示正常,远距离的树就全是白光的,不能正常渲染。

已经加焊核心,现每次开机正常,玩绝地求生 远距离草和树是白光

网友A:
显卡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 有问题

这句话讲的好有理啊

网友:
加焊下核心看看

网友:
显存问题或者虚焊(核心内部)

网友B:
这种没有遇到过    目前修笔记本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遇到过    目前修笔记本主板

你真是厉害啊  这么多贴,你都回复同样的话

网友:
多半还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降频,提升工作电压

网友:
显卡有问题,主要看供电部分吧

网友:
来学习的 顶一个@!!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不确定,应该还是显存或核心吧

网友(2020-02-02):
用的什么牌子的显卡???

杂牌货先换了电容再说,特别是那些容量偏小的(和品牌货比),也检查下重要的电阻,会不会有轻微的阻值变大了。

网友:
刷下BIOS把频率调低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