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玩家国度笔记本驱动显卡蓝屏死机

楼主(2019-08-11):
型号:ZX53V 版号:GL553VM  显卡加焊过  南桥加焊过   bios刷过   驱动集显也蓝屏  不驱动的时候集显 独显都能识别  驱动就蓝屏  什么问题 大神指点下

网友:
显卡坏了,兄弟

网友A:
看看显存 或者显卡,

网友:
这个主板要2000多纠结中!!!!!!!!!!!!!!

网友:
学习是一件好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显存 或者显卡,

都加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加焊过!!!!!!!!!!!!!!!!!!

要换显卡,明白吗

网友:
这种不要去弄  直接交换板吧

网友:
直接换显卡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用我这个方法屏蔽独显试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4133-1-1.html

网友(2020-07-29):
楼主你的蓝屏修好了吗。我今天接到一台也是蓝屏,接u盘都蓝屏

网友:
CPU和显卡 的330电容换了没有  补330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