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魅族NOTE6在路边店刷机后的后遗症如何解决?!

楼主(2019-08-11):
魅族NOTE6的手机,放在裤兜里没注意,自动来回拔外锁多次未成功,导致内锁锁屏了,没有办法到了一家维修手机的地方解锁,听那个手机店的说是给重新刷机了,手机能开了,但是后遗症出来了,原来的32G的内存,现在只能用到8个G左右了,在设置里看一下存储和数据,那里面有个其他占用内存竟然达到了20.37G,也就是说这些空间是没有办法用的,更为悲惨的是原先的好多的照片以及在便签中写的文章全部都没有了,想问一下,如何找出数据,然后再把那些20G的空间找回来,现在机子连个QQ都装不了了,剩余空间也就是200M左右的空间,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型号 解锁,救砖 ,可以找他解。他是实体手机店,我也是给他修好了。加他微,信 : hkw18888。有电脑才能解锁,救砖 ,先说不是免费的哦。Q:64202783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下,里面的东西是拿不回来的……

网友:
去刷机店里。或者去某宝,让刷个售后的线刷包,就好啦

网友:
进rec双清,内存就有了,资料没办法

网友:
一般来说,这是那家店没刷好,或者是刷错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