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暗影精灵 没有平台复位维修

楼主(2019-08-11):
HP 暗影精灵 板号AG35AMB8E0  没有平台复位  有EC_PWROK 有procpwrgd 桥更换过  故障一样   希望大师们给点思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阻值正常 测了下也没有瞬间出来

网友A:
三板斧先轮一遍试试,你的电流跑多少

网友:
示波器哪去了

网友B:
procpwrgd有1左右电压吗

网友:
测量EC的pwrok和cpu供电ic的pg,量一下无线网卡复位引脚有么有3.3V,没有就排除和无线网卡复位信号相连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cpwrgd有1左右电压吗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先轮一遍试试,你的电流跑多少

桥都轮了   还是没有  电流1.4 左右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是板载CPU 的问题  更换CPU已经发出了  原机i5   更换i7不显示现在

网友:
这个有用感谢

网友C:
更换了板载CPU不显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前面修了一个屏幕坏的  把人搞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了板载CPU不显示是什么问题,

不清楚  应该不是原机的cpu   大小写都可以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