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加电大电流问题

楼主(2019-08-11):
前几天修了一台神舟NB50TJ1本,加电大电流,测量上电部分的元件都短路,先拆掉几个电容,测试还是短路,然后把一个稳压管拆掉之后,测量上电部分正常了。加电测试,开机正常。说明稳压管比较容易烧,以后大电流,可以先拆掉稳压管试试。

网友:
这个稳压管击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