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神仙,a1708有低电量充电

楼主(2019-08-11):
各路神仙,a1708 有低电量充电标志,不触发,装不装电池一个样,有没有哪位大神提供下思路有没有太原的同行,当面请教一下。

网友(2019-10-05):
有电池显示的应该主板正常吧   要接上电池才正常显示的    看看电池或者那条排线好不

网友:
这几天神仙们都在渡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