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SPI刷机线定义 ,从此不用再拆BIOS芯片!

楼主(2019-08-11):
华擎的定义,如图所示:

华硕的定义,如图所示:

MSI的定义,如图所示:

网友A:
焊下来也不麻烦,,,你这个也要找相应的插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下来也不麻烦,,,你这个也要找相应的插头,,

主要针对无痕迹维修需求,有的会需要的!比如经销商 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针对无痕迹维修需求,有的会需要的!比如经销商 等等

这个痕迹一般人看不出来的,两烙铁 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痕迹一般人看不出来的,两烙铁 靠谱

夹心饼干怕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心饼干怕不怕!

主要是还得做那根线  小麻烦

网友:
线很好找 就用老款液晶屏线改就是啦   关键是  V星1155平台可以     H81  B85  之类的 12pin  JSPI1  做出来编程器都不认25芯片。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试过 V星 1150

网友D:
这样操作,会不会有些读取,写入报错啊?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只要线序对,还有看清楚是不是低压BIOS,还有看编程器是否支持1.8V的低压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只要线序对,还有看清楚是不是低压BIOS,还有看编程器是否支持1.8V的低压BIOS

座上断根线,把5V 加个1117 1.8 不就支持1.8了吗.

网友F:
测试正常   可以放心下载

ミ寒风摇摆着树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学习了,好多都还要学呢

网友:
V星的定义呢?怎么看不到?还有好多主板上没有这些接口的,只有部分才有

网友:
还是拆下来刷,快点!  处理得当,看不出痕迹的…

网友:
这样操作,会不会受电路影响有些读取,写入报错啊?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之前用买的夹子刷,特别麻烦,动不动就提示脚位没有接触到

网友G:
还不如吹下来省事,接线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不如吹下来省事,接线麻烦

可以直接模块化的,直接插!

网友:
这个方便,不用拆BIOS芯片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试正常   可以放心下载

灌水吧你?哪有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座上断根线,把5V 加个1117 1.8 不就支持1.8了吗.

那真是越搞越忙,没事找事干.

网友:
看看怎么接线

网友H(2019-09-23):
好东西,想看看V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东西,想看看V星的

V星的在评论里面补发了

网友:
这个也要隐藏!

网友:
没隐藏,发错了!已在回复里面补上了

网友:
有bios芯片夹,夹住一样的效果

网友:
华硕的定义

网友:
这个定义绝对有用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操作,会不会有些读取,写入报错啊?

只要不插错肯定不会,读写原理和你拆下来一样的

网友:
太感谢分享了啦,正好需要!

网友:
风枪搞起不省事,那个要有插针才行,飞线的话就免了。

网友:
这个可以尝试修下在保板子。

网友:
V星和ASUS的定义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楼主的探索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找出这些引脚定义是很不容易的。

网友(2019-11-09):
好好研究一下主板的定义,感谢大神

网友:
看完之后不用拆BIOS芯片刷了

网友:
有啥用啊。。

网友:
学习了,天天涨知识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2019-12-09):
主要是还得做那根线 小麻烦

网友:
这种线,有时有也好用,感觉 还是拆下来放心

网友:
好像更麻烦

网友(2020-01-12):
关键是有些主板 编程器不能识别芯片怎么搞

网友:
隐藏了啥........

网友:
jspi 定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座上断根线,把5V 加个1117 1.8 不就支持1.8了吗.
上电不开机不就有VCC3了嘛,都不用接VCC

网友:
这个好帖,必须顶,来支持一个。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
谢谢已收藏,平时都是拆下来写有点麻烦。

网友:
msi的板子必须得焊接,用spi线就是方便多了,

网友:
是不是其它机器也可以这样搞

网友:
V星的这个有好几种吧·但是插线方式的确好用·只不过要弄明白接口定义·不然容易烧·

网友:
只是盈通的在bios边上飞线··检测不到芯片·华硕的cap直刷很好用

网友:
好多定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资料还需要回复才能看?

网友:
需要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