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焊台,为什么融不掉轴板上的

楼主(2019-08-11):
刚买的焊台,为什么融不掉轴板上的锡,哪位老哥指点下

网友A:
刀头好用,加点锡,再用吸锡器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头好用,加点锡,再用吸锡器吸!

用了,也加过锡,不行,问客服,说是功率不够,让我再买个

网友B:
换个功率大点的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功率大点的烙铁

45w的可以吧

网友:
晕,这种黄花就能搞定,如焊盘铜较多,板子厚就要80w以上了

网友:
狠人,机械键盘的轴也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