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50X1200AF机器闪屏

楼主(2019-08-11):
机器是康佳LED50X1200AF机器就是左边一闪一闪的!换了个逻辑板还是这个样子!各位有没有知道是什么情况的?是灯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开机能亮,使用也正常,就是左半边吧  几秒一闪几秒一闪!http://www.iqiyi.com/w_19sa30flb1.html

网友A:
Y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Y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开后壳拍个视频

网友:
逻辑板查是LG的6870C-0481A。
拆屏检查边条是否有进水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那个应该是LG屏无Y的

无Y的还能修吗?

网友C:
是灯条问题,点下灯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灯条问题,点下灯条试试

不是灯条问题,是屏的问题!灯条单点正常,不插灯条也闪!

网友:
电源电压稳定吗   Y版电压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