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60 无待机 不加电

楼主(2019-08-11):
如题 T460  无待机  公共点电压不对, Q20没有完全导通, ACIN_DRV 通电有24V两秒后拉低到18.5V  ,公共点只有19.5V 所以 Q20没有完全导通。拆掉BIOS量BIOS 1256脚对地阻值分别是803、558、773、773。据经验所知BIOS的数据脚阻值不会差很多 ,但是量了一遍并无断线 相连的电阻阻值都正常 。所以只能认为对地阻值是正常的。有人帮忙量一下也可以。现在想刷个BIOS希望有人给个确定能用的。上传一下图纸点位图  送给有需要的人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Compal NM-A581 Lenovo ThinkPad T460S.pdf

NM-A581 Lenovo ThinkPad T460R 点位.tvw

_Tebo-View tvw 格式点位图软件.rar

网友:
公共点电压怎么也修到BIOS上去了,各路供电的小电感一个一个断开,看是哪儿拉低的,

网友:
各路供电的小电感一个一个断开,看是哪儿拉低

网友:
先看看USB阻值正常不,这机器CPU容易坏,我原来遇到过一台就是不过隔离,最后CPU坏了

网友:
论坛找合成的试试

网友:
应该保护了,参考时序测试,如待机芯片。还有就是2代以上都是插电升压到24v,3/5v出来3秒就关闭了,按开关才完全导通。

网友:
公共点拉低 跟待机拉低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