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70 NM-B061

楼主(2019-08-11):
开机电流0.15  BIOS刷了 供电都有   不显示有音乐响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指点一下

网友:
供电正常不你这样的话谁能帮你啊  具体点啊

网友:
不显示有音乐响,是有开机声音了吗?那就查一下屏供电和屏幕问题了

网友A:
开机电流0.15  BIOS刷了 供电都有   不显示有音乐响???有开机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流0.15  BIOS刷了 供电都有   不显示有音乐响???有开机音?

不是开机音   又不是IBM报错那种声音  形容不出来那种声音、

网友:
我刚刚接的X270也是开机不显示,有音乐声,但是我的电流到0.5A左右。

网友:
是一段小音乐,不是以前的报警声。

网友:
描述不清可以拍照录视频

网友:
哪个是没认到内存的声音

网友:
查一下屏这块

网友(2019-10-25):
我的开机也是这样子,拔掉内存,开机在0.5A左右,有音乐响,插曲上内存,开机0.15A掉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开机音   又不是IBM报错那种声音  形容不出来那种声音、

滴滴 滴滴 滴滴 CMOS报错的声音,屏供电有了,无背光无显示 目前也在修

网友:
我的触发掉电故障。有时候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