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笔记本待机高,触发不显示解决

楼主(2019-08-11):
型号:联想V470故障:电流表待机高,触发电流1.23不显示
维修:这个机器CPU的PWM供电都是用的铁壳MOS管,遇到这些机器基本都是通病,拿到机器拆出来主板上电首先就是上点焊膏在CPU供电的MOS管上,一般都会有发热的元器件使焊膏融化,从而找到故障所在区域,更换发热元器件即可,我修的这个笔记本就是此问题,发表此文也是害怕好多工程师走弯路,以作参考,不喜勿喷。
下面附有亮机图:

网友:
留个记 号,下次好用

网友:
呵呵。看到这机子的铁壳子,,脑壳就发麻。。。动不动就烧U..有时换好铁壳子,,插电心里还蹦的紧,,一插又是大短路

网友:
这鸟机上乌龟壳一般要换一对改良的 大短也爱烧Cpu

网友(2021-03-12):
铁壳的最好改一对其他型号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