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CC 不上电,求图纸

楼主(2019-08-11):
(图片)

网友A:
X550CC 不触发有点位就够用了!送你个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550CC 不触发有点位就够用了!送你个时序!

我找到了一个维修指南,现在除了CPU供电,其它电压都出来了,但是电流已经跑到1.2多了,这机器电流跑这么高吗,CPU很烫,不会CPU挂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了一个维修指南,现在除了CPU供电,其它电压都出来了,但是电流已经跑到1.2多了,这机器电流跑这么 ...

恭喜你U废了!

网友:
O  MY GOD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