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700 不触发

楼主(2019-08-11):
冷机能亮,,开一会关机后就不能触发了。这种新机型也没有图纸,维修量不多的我只能碰碰运气了。板子上也没看到EC   只看到一个LENOVO的专用芯片。加焊一下,镊子轻动一下。。。开机能触发了。 但是4声报警,论谈里找了一个BIOS   替换了ME  刷上去  开机不动了。因看不到电流 ,不知卡哪里了。店里有点忙,先装起来吧。再开机,亮了。     不久前一个DELL的机子,好像是PG54  I7的一个机子,现像一样,,刷完BIOS后不上硬盘不亮机, 新机型都这样吗?

网友:
的确如此,PCI-E接口的硬盘会这样。

网友:
华硕的一台机器不装硬盘卡logo,装上就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