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M-P33 VER: 1.2 MS-7817

楼主(2019-08-11):
   求助各位大师:V星这一块主板是正在使用中,电源盒冒烟,把主板烧了,开始修理,发现U20烫手,换上新的,还是烫手,之后又把IO换个新的,U20电压正常,IO的21脚 46脚3.3V都有 47脚的RSMRST# 3.3也有 就是41脚没有高电平输出Q43截止 引Q41导通,使U16   6脚没有3.3V电压输出, 把Q41拆除,6脚有3.3V 可以还是加电不开机,晶振两脚电压各是:0.17v0.2v,开机针上4.5V电压  以上就这些条件 就是不加电 请各们大师指导有事您Q我

网友:
你没有配图,别人就像看天书一样中,,,

网友:
请教 有没有对这种型号的主板开机顺序了解的 请给予指点

网友:
这种没有遇到过    目前修笔记本主板

网友:
电源把主板烧了基本上没得修了

网友:
基本条件有了,就查IO部分啊。4个脚位。pson、slp3什么的都正常吗?

网友:
谢谢您的关注 当时是电源烧了  导致U20烧穿 5V过去把桥烧坏

网友:
我感觉应该桥凉凉,最好有图纸,看开机顺序

网友(2019-10-24):
我的也是 U20烧掉了  都烧糊了  没有图纸  知道的是什么型号吗? 麻烦告诉一声

网友:
好象是S43A00,刚看到你的需要,找了一找原板 没找到,等找到了再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