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GTx960

楼主(2019-08-11):
有两张卡,都是发快递有问题,估计被摔了。目前hdmi有输出,DVI无输出。hdmi压力测试跑分无问题。
请问这种卡该如何下手?

网友:
先查接口电路,然后干gpu

网友:
快递摔的不好修,我手里有一块准备拆料了

网友:
这样的就是先  看接口电路   看看板子有没有变形 之类的    有没有受伤    再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