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9480M 6050A2648201-MB-A02图纸

楼主(2019-08-11):
HP 9480M 6050A2648201-MB-A02图纸  谁有啊?   现在通电开机灯一闪一闪的  主供电电压不跳变  不知道怎么查了  又不见有地方短路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A:
貌似这个bios折腾过半天

网友:
看不到电流0000   就闪灯 主供电都跳变5V也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bios折腾过半天

EC BIOS我刷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论坛搜索试试,不行TB找一下

网友:
你这是主板短路或电源带不动

网友:
bios没有靠谱的

网友(2019-11-04):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