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6-71-w65s0-d02 自动触发进系统不定时掉电彻底解决案例吧

楼主(2019-08-11):
版号:6-71-w65s0-d02型号:K650D-i5 d3  战神
机器故障:插电源不按开关自动上电(手上有两台一样问题)

说到这款神州掉电的机器论坛有很多这个问题,也有很多故障通病
个人修这种神州的机器也比较多,给大家分享下各种掉电的故障吧

1.当开机进系统报警3声,鲁大师压力测试不到3分钟就掉电的情况下都是 SMC温控mos管坏掉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显卡坏,如果是显卡坏设备管理器会显示显卡感叹号

2.  还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能开机但进系统会掉电,有时不能开机,但开机电流0.05左右,
那基本上都是 PQ23  跟PQ58的管子坏掉了,要一起换

3.  最后一个就是我个人手上两台机器了,插电自动开机,去掉所有外设开关,也一样,刚开始以为是COMS电池松动或者是没电,但进系统会掉电,进PE就没事,也没有报警,通病我都换过了,最后换的南桥好了,这款机器的南桥坏的太多了,17E的

        以上提供给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吧,避免走些弯路!

网友:
老通病,我这里今天修了一张 这个版号的主板,也是 6脚芝麻官报废。。。掉电

网友:
我有台电流跑0.54左右,还没修好,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一般这个桥你们是怎么订货的多少钱一颗,遇到一台,换了桥好了,两天后又坏了

网友:
自动开机绝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smc 温控MOS管是指的哪个?

网友:
神舟的毛病是真多!修的多的都是6脚管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一个8脚开机芯片那个故障!这个月遇到好几台了!奇葩问题一大堆!

网友:
还有一个 自动通电 显示几分钟掉电! 开关那个二极管也会导致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自动开机的拆个芯片飞线好了

网友:
神舟战神系列的南桥都容易坏

网友(2023-08-31):
感谢分享!希望下次能够碰到秒杀!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