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B520E 版号:LA-7811P TV 桥BIOS U2,EC BIOS U48 ,TV卡BIOS U5 关机关不死....

楼主(2019-08-11):
如题不加电故障(处理好后),然后关机关不死,灰屏,按开关,硬盘灯闪烁可以进系统可以听见系统声但是灰屏,强制关机关不死,灰屏,细听CPU风扇停了,但是电源还工作,没有关死。暴力加应急维修。解决。处理过程:故障:1、不加电。通过检测电源故障,更换电源。2、进系统上网、听歌等都正常,进行几次开关机后,偶尔发现机器软关机和硬关机都关不死,屏幕是灰屏,CPU风扇停了但是电源还工作着。只有拔电源才可以正常开机。通过本站资料查询,问题可能出现在TV板上的U5 BIOS问题。通过重刷后,正常。但是拷机一天后,一关机,原始灰屏故障就又出现了。分析了一下,怀疑BIOS版本问题就又连续刷了近20多个版本的,结果故障依旧。这个时候开始怀疑EC和桥了,先刷BIOS,问题暂时不出现了。本以为故障排除,当交付客户时,灰屏问题又出现了。暴脾气来了,看图纸,分析开机时序,关机时序,条件都基本正常。 最后目标锁定KB930QF A1 ,加紧订货,2天后。。。结果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想放弃了!想让客户使用时发现灰屏问题就断电源再开机,来对付一下,反正当下还有几个人用电脑了!!!但是由于性格原因,不想就这样结束。于是就静心下来,考虑一下,给客户最好的结果,方案1: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程序,当关机时,通过检测信号给电源绿线低电平,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嗯!工程有点大了点。。。。方案2:能否用光耦或者门电路,使其关机时产生反向的低电平!来搞定此事!与非门还是光耦,这个要涉及到时序问题。。。。。从废的PLC上拆下一个高速光耦,开始工作。。。。。。 通过这样的改造,最终达到完美的效果。(本人做BGA做的太多了,都做恶心了,别说让我去搞南桥了。。。)但是还是有瑕疵:就是关机时,用TV功能可能没有了,进系统内,TV功能好使。(雪花点)。。。。。。

网友A:
楼主哪里人,我有块la9331p坏了,如果近可不可以帮我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人,我有块la9331p坏了,如果近可不可以帮我研究研究?

哈尔滨的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好

网友(2019-12-12):
楼主应该是做维修做不少年了的真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