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E455LE 长虹液晶监视器

楼主(2019-08-11):
长虹CH-E455LE 长虹液晶监视器 不开机 按键失控,遥控器丢失,插电红色指示灯,所有的电源都有,屏不亮,感觉已经开机了,但指示灯还是红灯,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
主板开机了?

网友:
但电源指示灯还是红灯,显示未开机,

网友:
指示灯红色,就是没有开机,别考虑别的

网友:
查查键控电路或控电路

网友:
感觉是驱动板坏的几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