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730显卡补焊贴片电感后花屏

楼主(2019-08-11):
一张影驰gt730显卡,快递到手发现掉了一个L1的贴片电感,开机风扇转不亮屏,在别的卡拆一个类似的焊上后正常开机,但是设备管理器叹号,而且一进系统就花屏,不知道是不是核心出问题脱焊了还是换的贴片电感不合适,求指教啊。

网友:
大哥,你加点焊油,焊圆润点,实在不行弄点松香也行啊。焊接完了清洗干净

网友:
这一片都重新加焊一下比较好  会有虚汗

网友:
怎么看着不像电感像电容啊?

网友:
感叹号看看是不是代码43

网友:
换个黑色电感,你这白色有点诡异

网友:
白色的像保险 原来什么颜色的

网友:
换一个真电感

网友:
电感白色的少见啊,用表测试了吗?有掉件相邻区域都要检查加焊。

网友:
核心凉凉的几率>显存>其他 明显是工作太久了

网友:
l1是电感换个差不多不会有问题的,花屏这个不好讲r开头的电阻其中就算有一个虚汗短线都可能花屏,相当于显卡内部信号断线

网友:
核心凉凉了

网友:
这种卡估计不会有老欺可以捡。

JESSEDD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应该是核心挂掉了吧!

网友:
电感白色的少见啊

网友:
大哥,你加点焊油,焊圆润点,焊接完了清洗干净

网友:
电感白色的肯定不对

网友:
感谢各位老哥支招回复,后面又换了一个跟L2和L3类似的灰色电感,还是一进到系统就花屏。重新加焊显存,还不小心搞短路了一片显存,开不了机了,干脆把这个显存吹下来,发现掉了几个脚,花屏估计就是pcb板被快递压得有点变形,引起显存掉脚才花屏的。此卡已卖废品

网友:
没见过电感是这样的  带上L字母确实的代表电感的意思   加点焊油  用风枪吹一些  再用香蕉水刷干净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