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84E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9-08-12):
客户送修二台飞利浦284E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报价送走客户,手电筒依照,暗屏,一看这个驱动板还挺贵的,某宝入手需要一百元,决定自己动手维修。因为暗屏直接查升压芯片0Z9998,9脚输入19V正常,10脚5.9V正常,7脚到场管控制电压没有,8脚无电压,换升压芯片,故障一样,试着查一下就查反馈信号,2脚连接2个电阻,第一个电阻17.9千欧,而0Z9998实际反馈是20千欧,试试看的心态换了一个21千欧的,正常亮机,两台处理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2019-10-18):
请教一下大师。这个电阻代换用笔记本上面的可以吗。为什么换了一个21K 用一会会暗屏。

网友:
牛逼   厉害 牛逼   厉害 牛逼   厉害 牛逼   厉害

网友:
看到你这样修  我感觉我该充电了

网友:
感谢分享,焊接好的局部照片有吗?

网友A:
看样子是通病,按楼主的意思我也换了个20K的,修好。差了2K差别这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通病,按楼主的意思我也换了个20K的,修好。差了2K差别这么大吗?

另向楼主细致的精神致敬

网友:
难道是反馈电阻变值了,,,,,,,,

网友:
8脚没电压是关键,这是基准电压

网友B(2019-12-05):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通病,按楼主的意思我也换了个20K的,修好。差了2K差别这么大吗?

你的也换好了吗。为什么我的换20K还是暗屏。换21K用一会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也换好了吗。为什么我的换20K还是暗屏。换21K用一会暗屏。

我最后是换了9998BGN 好的

网友:
奇怪的原因.

网友(2020-01-19):
请问这个电阻丝印是什么,我有个板子丝印是D18或者是D1B,

网友:
还没修过这问题

网友(2020-03-14):
电阻18K没有坏。这样等于去保护 没有找到真正坏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