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康佳led55r5500pdf

楼主(2019-08-12):
型号:康佳led55r5500pdf
问题:屏幕局部暗,局部正常,刚开始以为背光灯条问题,网上买了灯条换上,结果还是一样,请教各路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屏的问题。建议检查下X6,图中红圈的模块

网友:
图中红圈的模块

网友B:
你好,这个怎么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怎么了呢?

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屏的问题。建议检查下X6,图中红圈的模块

怎么检查呢?如果确实是这个排线问题,怎么处理呢?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是个业余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