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华硕飞行堡垒zx60vm只

楼主(2019-08-12):
各位,华硕飞行堡垒zx60vm 只能打最老的显卡驱动,一打新的就黑屏,还有待机时间一长也黑屏(两个黑屏都是显示器不显示,但系统正常)请问是什么的问题(
笔记本
换过144hz的屏幕,装机系统不干净)
笔记本

网友:
去售后做个系统试试,这种新款本有一部分只能用售后的,不然打不上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