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前置排线断了

楼主(2019-08-12):
苹果8,前置排线断了,掉了个距离感应器,不想换前置,换了就没原彩了,这种情况还有救吗

网友A:
没救喽,这种焊不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救喽,这种焊不上去的

可以把传感器移到新的排线上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传感器移到新的排线上面吗

不行哦,没有排线卖的,只能整个换了

网友C:
找找当地有没有写原彩的同行  写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找当地有没有写原彩的同行  写一下呗

屏是原机的,只不过原机光感排线断掉了

网友D:
焊点掉了没有,没有的话应该可以吧,x的都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点掉了没有,没有的话应该可以吧,x的都能换。

全都掉了,

网友E:
原彩不是可以查码吗,花点钱去查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原彩不是可以查码吗,花点钱去查下呗

换了前置原彩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前置原彩就没了

拿条拆机的试下呗,这东西又不是面容坏了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