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 mini2 扩容刷机错误代码问题

楼主(2019-08-12):
Ipad mini2扩容,硬盘安装以后刷机出现错误代码4014. 最后阶段有白苹果,没有进度条。

硬盘取下来刷机,最后阶段有白苹果,黑底,没有进度条, 错误代码40.
请大神解惑,是不是硬盘没有焊好的原因。
谢谢啦。

网友A:
应该还是硬盘的问题,你用的什么硬盘?用的SK的吗?把硬盘取下来最好把焊盘量一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换了一块硬盘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硬盘的问题,你用的什么硬盘?用的SK的吗?把硬盘取下来最好把焊盘量一遍。

原来pad上的硬盘是Skynix的 , 后买的硬盘是Sandisk的, 闪迪这个硬盘上的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风枪开到250度,胶纹丝不动。不知道是不是胶不平整,植锡锡点有大有小,焊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换了一块硬盘也不行

额。。 害怕

网友D:
迷你2 还有IPadAir 包括之前的平板扩容要用mlc的硬盘才行,一般我们给这这些平板扩容都要购买平板专用硬盘,就是那种厚的黑色的硬盘,如果找不到可以用海力士型号带有8y字符的硬盘代替,不过只有64G 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来pad上的硬盘是Skynix的 , 后买的硬盘是Sandisk的, 闪迪这个硬盘上的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风枪开到25 ...

把主板的黑胶清理干净,硬盘上的也清理干净。再装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迷你2 还有IPadAir 包括之前的平板扩容要用mlc的硬盘才行,一般我们给这这些平板扩容都要购买平板专用硬盘, ...

谢谢,我重新买个64G的吧,后买的硬盘是32G的闪迪,胶太难除了,风枪250度吹一点反应没有,我pad焊盘上的胶200度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的黑胶清理干净,硬盘上的也清理干净。再装上去试试。

这胶真不是一般的难处,很黑很硬的黑胶,250度都搞不定,我准备重新买个64G的盘, 这个闪迪的是32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迷你2 还有IPadAir 包括之前的平板扩容要用mlc的硬盘才行,一般我们给这这些平板扩容都要购买平板专用硬盘, ...

MLC是什么硬盘啊。我怎么好像没听说过

网友:
打一下焊盘阻值  正常的话重新植锡装回去  注意观察硬盘是不是装平整了  手工不好的话  锡珠会有大小导致硬盘是斜的 虚焊
如果还是不行  考虑换硬盘  可能挑盘

网友:
这个需要手工好的师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的黑胶清理干净,硬盘上的也清理干净。再装上去试试。

因为我不是专业修手机的,问个问题啊,焊硬盘之前,焊盘的状态是用锡吸带拖平整的吗?还是可以带一点锡在上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不是专业修手机的,问个问题啊,焊硬盘之前,焊盘的状态是用锡吸带拖平整的吗?还是可以带一点锡在 ...

拖平整了,就跟笔记本做显卡和北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拖平整了,就跟笔记本做显卡和北桥一样。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用烙铁除硬胶,一点点捣碎,焊盘拖平,再装上试试

网友E:
底层问题,知道原来的序列号wifi码蓝牙码的话,某宝买个64的写好底层的硬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底层问题,知道原来的序列号wifi码蓝牙码的话,某宝买个64的写好底层的硬盘吧。

嗯,已经下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已经下单了。

祝你成功

网友C:
三天以后见分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天以后见分晓。

写序列号要注意别覆盖底层,不然……

网友F:
底层没写好,底层没写好,底层没写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底层没写好,底层没写好,底层没写好,

32G的写好底层,wif和蓝牙的。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焊好, 又买了个64G,到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G的写好底层,wif和蓝牙的。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焊好, 又买了个64G,到货试试。

最好不要发SK H2JTFG8YD3MBR这个硬盘。这个硬盘刷上去容易报错9和4014

网友:
换硬盘刷机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