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9-08-12):
客户第一次拿来就是内屏无显,外接正常。插拔屏线之后就好了。以为捡到钱了。结果没几天又回来了。一模一样的情况。换了屏幕。屏线。还是一样,好吧老老实实查吧。板子拆出来之后,一眼看见Q9烧穿了,找图纸,看型号,料板上拆一个,装上。ok妥妥的收钱。

网友A:
管子是早就击穿了还是搞好后击穿的,怎么第一次插下屏线就好了呢

网友:
有图纸有分析的, 我都给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是早就击穿了还是搞好后击穿的,怎么第一次插下屏线就好了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新款的机器,外接有,内屏没有,我一般都先插拔屏线。而且好的概率还很高

网友:
没烧到其他地方也是难得

网友:
烧穿了还能用几天,这管子牛叉了

网友:
怎么不是6脚的Q8,我修几台都是5脚或6脚芯片容易坏!

网友:
Q9,产生屏供电……

网友:
原先应是芯片不良,来回插它管子可能受不了烧了

网友(2019-09-11):
总结 是没有屏供电导致不显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