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小米 MA18-15315-2 纯ME合成

楼主(2019-08-12):
小米笔记本主板型号 MA18-15315-2,本人纯ME合成,测试开机BIOS.

网友(2021-04-27):
开机键盘亮灯 屏幕不显示 反复重启,不知道刷了行不行,试试先

网友A(2019-08-14):
好用,亮机快,没有无线网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亮机快,没有无线网卡问题。

好用就好...没有触摸板和无线网不能用吧

网友B:
好用,秒亮,解决网卡不能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用,秒亮,解决网卡不能用的问题

小米的笔记本你没有图纸怎么维修的?

网友(2019-09-14):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笔记本你没有图纸怎么维修的?

没有图纸

网友(2020-01-17):
我刷完无线认不到,下过了一个就可以但是会卡,我看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能不能提供下ME 谢谢

网友(2020-03-31):
BIOS可用 已测试

网友:
亮机关机都很快,没有其他问题,有不好用的估计和主板版本有关系。很厉害

网友(2020-05-25):
谢谢楼主的程序,我遇到的这台加电无显示的就成功搞定了,太感谢了

网友(2020-08-25):
有BIOS密码 刷了这个BIOS好了  无线网卡也可以用

网友(2020-11-02):
没问题,正常

网友(2020-12-14):
我的本本是无显示,键盘大小写无反应,试试看看结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秒亮,楼主威武

网友(2021-02-21):
已测试,秒亮,放心下载

网友(2023-08-07):
已测试过开机快 可以下载

网友(2023-12-14):
已测试正常使用,

网友(2025-02-28):
感谢楼主分享 ,秒亮,功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