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维修

楼主(2019-08-12):
今天有一台ACER V5-471的返修,一年前修的,以前问题是进水,RTC断线。今天拿来是触发0.02掉电,有很多人会说3/5V的红色滤波电容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掉电呢,没有1.05V,  0.85V    1.8V  二级电压也导通不足,这个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我的福禄克万用表反应不过来。首先示波器我对比了一下,SLP——S3比1.5V先掉,这个图片没有,然后SLP_S3比RSMRST, 发现RSMRST先掉,呵呵,有戏,在来,SLP_S3比EC条件发现问题了 发现EC待机供电欠压了一会,然后RSMRST就掉了,关键问题就是EC待机供电了。然后就 断开各路,没用, 在就换芯片,芯片是RT8223M,可以用51123   。,51123A不能用。换了也没用。 发现这个电路,那个MOS管吗装只是一个电阻,测待机芯片那头不掉,测电阻阻值变大了,这个跟上次进水有关哦,然后拆掉飞线 发现电流上去了,呵呵 亮机。

网友:
这个示波器用的溜

网友:
光是这拿表笔的手法就够我等学习半年,太屌了

网友A:
泰克的波波,多少兆的?100兆?

网友:
有图纸有分析的, 我都给赞

网友:
这个是待机线性3V给EC的待机供电,连接的电阻变大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泰克的波波,多少兆的?100兆?

70M的波波,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M的波波,够用了

当时头脑发热买了50兆的安捷伦!!!

网友:
高手,抓波波高手

网友:
拥有,泰克示波器你也会和我一样厉害

网友:
看你们发帖也是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