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 r2.0无时钟复位维修

楼主(2019-08-12):
拿到板看了下无腐蚀无维修痕迹,上电测试,各路电压正常,cpu只有预供电1.7V,cpu本体不发热没有工作,A11,A13,14没有电压,svid信号也没上拉电压,打开点位图,检测到IO39脚o_pwrok_r电压只有1.4V左右,正常应该3.3v,测试对地正常,相连电阻正常,后面摘除后级原元件UQ730后电压恢复3.3V,此元件G级通过10K电阻ur730与o_pwrok相连,再通过33欧电阻or411连接到IO39脚,应该是UQ730把电压拉低了,再次通电测试a13,a14电压恢复正常,cpu有些微发热,svid已经有1v电压,cpu依旧只有1.7V预供电,再次检测cpu供电芯片10脚P_VCORE_VROK_10只有0.6V左右,按照点位正常分压后应该有1.2V左右,后拆除相连元件PQ804电压恢复1.2V,又测得P_VCORE_PG#_10有5v电压,此信号为5V待机上拉,上电后应该为低电平,直接拆掉相连元件PQ803,再次上电后正常开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就没有找三个场管换上去,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种没有遇到过    目前修笔记本主板

网友:
华硕H81  B85  都 那几个三极管子的问题

网友:
我没啥分,但是必须顶楼主分享

网友:
遇到好多华硕 H81 集显花瓶死机的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A:
Cpu供电条件 不正常就一直1.7吗?我有一块也是这样情况时钟复位都有cpu电压1.7就是不亮机

网友:
兄弟给你个思路    如果所有供电都正常    你查下P_VCORE_PG#会有收获的   其实就是VRMPWRGD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条件 不正常就一直1.7吗?我有一块也是这样情况时钟复位都有cpu电压1.7就是不亮机

测下内存小供电    都OK的话    刷个BIOS    不行你也就可以放弃了       不过也要细心看看主板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内存小供电    都OK的话    刷个BIOS    不行你也就可以放弃了       不过也要细心看看主板外观

再想细查  你就去查下CPURST#   CPUPWRGD

网友:
测下内存小供电    都OK的话    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内存小供电    都OK的话    刷个BIOS    不行你也就可以放弃了       不过也要细心看看主板外观

好,我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