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X680 电感坏了 请问怎么能弄下来 在怎么焊上 用什么工具 感谢

楼主(2019-08-12):
这个应该是电感吧  不是很懂   不知还能修不

网友A:
如果能正常使用,不用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正常使用,不用更换

好像不行了    只有风扇转了   屏幕不亮

网友B:
这电感缺点脚也市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感缺点脚也市可以正常工作的

铜丝断了也没事么

网友:
去电脑硬件维修店找师傅帮你弄吧。要不你自己弄越弄越惨。并不是打击你,如果想自己弄可以用刀头烙铁堆锡就可以拆换了。

网友C:
换个同型号的  用风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同型号的  用风吹

有说用电烙铁  刀型的   也有说用恒温平台的  不知哪个比较准

网友:
用风枪可以吹下来

网友D:
万用表测测再换啊,这玩意不容易坏。

网友:
上锡锅啊。好拆

网友:
只要不断线问题不大,量量别的方

网友E:
从图片来看电感已经坏了,你既然这样问,那说明你自己是搞定不了的,会焊接的不管用风枪用电烙铁都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图片来看电感已经坏了,你既然这样问,那说明你自己是搞定不了的,会焊接的不管用风枪用电烙铁都可以换。

小白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测测再换啊,这玩意不容易坏。

都烂成那样了还瞎说 这是储能用得

网友F:
直接用斜口钳干掉上面部分然后用烙铁拆下基板,用风枪吹一个新的上去

网友:
自己没工具别乱弄  拿到维修的地方去   自己弄  没弄好可能还会把问题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斜口钳干掉上面部分然后用烙铁拆下基板,用风枪吹一个新的上去

前提是楼主有这些设备,自己会使用这些设备

网友:
这个电感其实不是DC DC电路里面的,只是12V上的一个充当滤波作用的功率电感,碎了一点磁芯材料对正常的显卡工作毫无影响。你那个卡肯定是别的问题才不亮的

网友:
拿去修吧  也好让我们正一点钱

网友:
我就bs那些啥都不懂就猜是这 是那 左右维修人员思路的 如果要装 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电感坏的机率很小我只想说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免费的东西 你买的东西花的钱少了 一定会从你不懂的地方补回来

网友:
去维修店吧,自己没有工具不好搞的。

网友:
都是用风枪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