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大音频导致卡白苹果维修与复合电感坏导致无振动维修

楼主(2019-08-12):
故障机型:iPhone 7P

故障现象:开机卡白苹果,无法进入系统。

维修过程:在以往的维修经验中音频芯片底部焊盘掉点会导致卡白苹果无法进入系统。直接将大音频芯片拆下,处理完焊盘发现有掉点。

对照点位图发现掉的点都是空点和接地的点。

装回音频芯片,机器正常进入系统,测试功能时发现振动功能失效,观察主板发现M2800复合电感被烧烂一个脚。

由于库存的M2800用完了,所以使用了单独的电感代换。

维修结果:装好电感之后进系统测试振动功能修复,测试无其他问题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iphone7 白苹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737-1.html

网友:
最讨厌就是掉点的机子接线总要小心再小心

网友:
这电感代换的方法···········太牛了············又
学到一招

网友:
苹果怎么设计这种电感 有点奇葩

网友A:
能说说M2800怎样取下来的么?越详细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M2800怎样取下来的么?越详细越好

风枪450度,几秒钟的事

网友:
这个写的清晰,小白,看都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