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乐视L404FCNN开机无显示问题

楼主(2019-08-12):
    很长时间没有修液晶电视了,今天接修一台乐视L404FCNN电视,插电开机后能听见开机的广告声音,屏幕背光灯,屏幕无任何显示。
    拆机后目检暂时没有发现明显的原件损坏,万用表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12V正常。主板各路电压也正常,那就量一下屏上电压+12V有,屏上12V保险完好,仔细看了一下屏逻辑板上面一共有7组电压分别为(VIN12V、AVDD17V、HVIN12V、HAVDD8.5V、VCC3.3V、VCC1.2V、VCC1.8V),上电测量后发现只有VIN12V与HVIN12V正常,其他几组没有电压,怀疑可能DC-DC转换芯片有问题或芯片周边电容问题,本着从简单到复杂的道理(手上没有DC-DC芯片)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分别测量芯片周边电容,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路测量发现有几个电容阻值只有30几欧姆左右,那就上烙铁,先从最近的一个电容下手,拆下后单独测量电容已击穿,测量其他几个电容阻值恢复正常了,那就上电试机,OK了图像出来了,再次测量逻辑板上的(VIN12V、AVDD17V、HVIN12V、HAVDD8.5V、VCC3.3V、VCC1.2V、VCC1.8V)电压,全部正常,在废旧主板上找了个个头差不多的电容补上,装机上电烤机中。
    在迅维网上没有搜索到相关的故障现象,怀疑可能是通病,所以无私奉献给大家!

网友:
乐视还存在不?

网友:
京东上还有乐视电视在卖呢,,,,,,,,,,,,,

网友A(2020-09-28):
今天刚好修一台同样故障,是附近一个小电容短路,换了就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