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进水IBME575,新款充电bq25700

楼主(2019-08-12):
板子上很多焊膏,B+短路,上家把所有供电上管的电感都拆掉了,节点也断开了,B+仍然短路,上家查不出问题,放弃维修了。
既然短路,那就找出来哪里短路吧,由于进水处都清理过了,洗干净后查看,没什么问题,正面没问题会不会漏水到背面出问题呢,进水处本面是读卡器插槽,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把读卡器拆掉后发现,果然是进水了,PCB烧了一个黑洞,拿出手术刀,挖洞,

挖好后B+不短路了,上电待机大,但是可以显示,还是有问题,

发现pl101温度非常高,bq25700,这个是个升降压充电芯片,与以往不同,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因为这个芯片也被动过了,手头没有更换配件,只能先重新焊接一遍,焊接完,测试,待机0.01,上电正常显示,可是一会又待机大pl101发烫了,还是有问题,不是25700坏就是有电阻坏了,仔细检查没一个电阻有问题,怪事了,加热一遍又好,冷却又坏,待机大的时候pl101有波形的,和正常时波形有区别,是不是电流检测方面的问题呢,pr101阻值测量是正常的,没辙了,当它是坏的吧,把pr101拆掉直接联锡过去,真的好了,可是拆下来的pr101怎么量都是0欧姆,是不是这种精密小阻值要高档万用表才量的出有问题呢,

网友:
精密电阻 拆掉,一坨焊锡 大法 居然能用,,高科技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6666666

网友:
没试过这样的搞法,看到丢一这去

网友:
楼主真的厉害了!好友耐心啊!我们这边上家有的修不好就直接各种加电搞费掉!遇到我都直接不修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A:
这不是0欧电阻,应当是毫欧级电阻,这可以计算的,具体用欧姆定律就可算出测定值多少A了

网友:
具体多少看图纸,而你这问题应当是运行一会电阻阻值发生了细微变化,引起检流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0欧电阻,应当是毫欧级电阻,这可以计算的,具体用欧姆定律就可算出测定值多少A了

是的,所以我说这种精密小阻值,怎么测量,普通表误差都比它大

网友:
检流电阻的问题,你居然能发现。厉害。你不赚钱谁赚钱。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19-10-04):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牛逼啊这个进水的机子都修的这么牛逼佩服啊

你不能把图片搞小点吗,这样灌水刷几千个图片居然没人发现

网友:
精密电阻去掉后,电流检测会出问题,也就是过流不会关机保护

网友:
这种新款充电芯片是不是  混合供电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