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Q BIOS下键盘能用,进系统不能用

楼主(2019-08-12):
索尼VPCEQ 板号MBX-250  BIOS下键盘能用,PE 安全模式 进系统键盘鼠标都不能用,外接USB键盘鼠标可以用。做过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键盘卸载过,刷过BIOS 加焊EC都没用,有没有遇到过的,求解。谢谢

网友:
换个EC试试,我之前有个台式机主板也是这样最后放弃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这是少见             换个EC 试试咯

网友A:
是不是ec的控制电压偏低哦,你仔细量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c的控制电压偏低哦,你仔细量测一下。

键盘 的接口阻值都是正常的。你说的控制电压是哪一个

网友:
EC 控制接键盘那块有没有问题,我的之前有遇到过,

网友:
还有就是键盘坏了也会影响到这种情况,要么换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