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V星H110与七彩虹A780主板上电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9-08-12):
    第一块是V星的H110主板,先是系统损坏,重装系统后发现关机后会自动从启,使用2天后无法开机,把主板拆出来,单独接另一个电源,故障依旧,万用表测量开机针脚有3.4V电压,不知道哪里问题,于是短接主板供电的绿线与地线(PSON与GND),主板能够开机了,有显示。断开短接电后再次触发开机针脚,又可以开机了,反复测试都可以开机了,接上硬盘后发现关机从启的问题也没有了,我去,没有搞懂怎么回事,请大师指点一下。
    第二块是七彩虹的A780老主板,闲来无事能找到问题就找,修不好算了,问题是上电后开机针脚也是有3.4V电压,短接不能开机,短接主板供电的绿线与地线(PSON与GND)可以开机有显示,这次就没有V星H110的运气了,断开短接点后无法开机,也同样请教大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