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供电芯片 95829a

楼主(2019-08-12):
修一戴尔 15-7570   开机0.12 掉电 或者0.58 掉电  测量瞬间电压都正常 cpu 电压不对  没图纸 没思路  上论坛搜此芯片 发现很多同行加焊这个芯片亮机。酒用风枪吹了下芯片  确实亮了   感觉用不住把  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高手给指导下吗

网友A:
测量瞬间电压都正常 cpu 电压不对不是芯片问题,DIV SMC 1.25电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瞬间电压都正常 cpu 电压不对不是芯片问题,DIV SMC 1.25电压有问题

电压不对你知道是偏高还是偏低